Capsense功能一定用人手来实现吗?

楼主(2009-03-04):
做过几个Capsense的键盘,但都是人手去触摸的。

目前有个应用可能需要类似与手写功能的手机的那种笔去点触的。不知道Cy的Capsense能否支持。

换句话说,如果想这么实现,对这笔有什么要求吗?对pcb上的PAD有什么要求吗?

还是 无论如何这种方式是无法实现的?

还想请问,如果可以实现,在pcb板和笔之间隔着多张铜版纸是否可以实现呢?

谢谢

网友A:
不一定是手

Capsense是电容感应,只要是导体就行,不一定是手。因为要检测电容的变化...

楼主:
谢谢 那我把这个笔用金属作应该就可以吧

但是这个笔尖不可能太大。

比手指的面积小多了 这个有影响吗?

还有如果都是导体 是不是也有差异呢

比如说 我用铜做还是铁做 有区别吗?

网友B:
LZ,看你的要求不应该用感应式按键,而应该用压感的触摸屏

楼主:
请问cy有压感的实现方案吗?

网友C:
有的 你可以去搜应用笔记

网友D(2009-06-01):
导体应该都可以

电容式感应讲究的是感应面积,所以对笔也一样,需要一定的接触面积,这样就导致了用笔不太科学,大头笔?从原理上来讲导体是都可以的,因为都能引起寄生电容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