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篇**没准有些帮助

楼主(2009-03-04):
愁死了,现在做了一个8个按键的触摸面板,然后客户要做电磁干扰的测试.测试结果发现感应按键会乱跳.测试过程是这样的:触摸面板上电,然后将手机拨通,然后再把手机放到触摸面板上,接着就会出现感应键乱跳的问题(误触发),一直都解决不了,软件处理了很多问题,可是实在是处理不干净,要么就是乱跳,要么就是死机(所谓的死机就是rowcount停在某个位置,baseline不参加更新).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办法吗?帮忙指点指点!!!特别是硬件有什么要求,软件有什么特殊设置?

网友A:
能看一下你的软件吗?

网友B:
这几个参数可能会影响到EMI测试

有几个建议可以去试一试:

1.使用PSR16的时钟源,将SYSCLK设置小点,如6MHz

2.减小扫描速度,将resolution的值逐步加大试一试。

3.也去调调泄流电阻Rb的值。

楼主:
谢谢了

谢谢各位朋友啦!!我现在就去试一下!!感谢!

网友C:
还不如用TCH6x系列的,价格只有1半,性能服务还好

手机???,对讲机都不怕!

楼主(2009-04-10):
解决了

今天上来走一趟,看到自己的帖子,再来感谢一下留过言的大虾,感激你们的帮助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现在效果很好!客户那边所有严格测试都通过了!!!

网友D:
泄流电阻Rb是不是就是那个和电容连接在一起的那个R啊

网友B:
对的,上图

Rb会影响到感应的电容值范围。

网友D:
谢谢 小工程师的回复

那如果我把Rb调节到极值,如果最大或最小。

而这时我在Cypress配的那个usb示波器中还能看到干扰。该如何理解了。能否认为是Cy芯片自身的噪声呢?

下图中

就是 我的电路板上只是附上了亚克力板后,没有任何键被按下时,抓到的波形。
干扰很厉害。

干扰的幅值竟然超过了我有键按下是的大小。我的程序无法区分出干扰和真实的按键了。

网友D:
图片如下

网友D:
我顶一下吧 希望大侠能看到 呵呵

网友E:
楼上应该解释一下

楼上应该解释一下图中的哪个是噪声干扰,哪个是按键动作

网友D:
全是噪声

目前图上全部是噪声,现在按键的值大概只有20到40作用。

如果不覆亚克力板

按键的值 能达到1000之上,这些噪声还是好区分,

现在可好,噪声被按键都大,程序已无法区分了。

网友E:
遇到过类似情况

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经查是接反馈电阻Rb的管脚与临近管脚之间有未清理干净的焊锡膏,导致二者之间有100多欧的阻抗。这样的结果就是用手直接触摸按键焊盘,按键值很高可以正常识别。覆上亚克力板后就完全识别不到.就如你上面说的这种现象。

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与Rb相连的管脚,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E:
用洗板水彻底清洗一下板卡,应该会有用

网友D:
谢谢 lyce 那先用酒精擦擦先

我是使用松香焊接的,就是看起来脏一些。

一直没担心过 短路的问题,比所谓的助焊剂肯定好啊,没腐蚀性

谢谢

网友F:
说说解决方法

ls136112:说说你的解决方法

楼主:
我来了

今天又来逛帖子了。

好好回答你们的问题:

1.首先你做的事按键吧 ,这样你可以把扫描速度放小,比如先从slow开始,效果会好很多,你先去试一下。

2.你可以采用中值滤波函数把这些尖峰滤掉

3.通常我设置Rb的值为5.1k,Cmod的值为10nF.

如果还不可以,继续把帖顶上来,呵呵。

网友D:
谢谢 楼上的兄弟 我现在是

Rb为1K Cmod为10nf

把您们的建议给我们软件工程师,我到时候问问他 效果有没有改善,呵呵

网友G(2010-10-28):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我试着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H:
这个是你的芯片抗干扰的性能和抗辐射的性能不是很好  qq147714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