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 這個數據怎么來的?

楼主(2009-03-05):
CAPSENSE 一講義上說:
  基線計數值應該在4096*60%左右,不知道這個4096是怎么來的?
不同的分辨率,不同的掃描速度都要符合這個4096*60%的要求嗎?

网友A:
根据分辨率来算的

2的12次方就是4096,所以4096是指分辨率为12的时候情况,其他的情况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