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USB ,MiniProg,FTPC的困惑?

楼主(2009-03-07):
ip, ni, pc, I2c, USB
刚接触PSOC,对于开发工具很是不理解。
I2CUSB (cy3240),MiniProg,FTPC桥这三个都是PSOC的开发工具,对于CY开发工具的分类有些模糊。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1. MiniProg,用于编程,不能进行Monitor。
2. I2CUSB,用于Monitor,以及I2C-USB数据传输。
3. FTPC,只是FirstTouch编程工具,不能Monitor。

4.CY文档说FirstTouch进行Monitor时要换成I2CUSB,可是I2CUSB和FTPC的接口排列也不同啊?!  难道用杜邦线连接?不知道如何规划的?!

5. PsocDesigner5.0的Monitor只有I2CUSB(cy3240)可用?
6. FTPC桥也具有I2CUSB功能,增加一点Monitor数据交换功能不就可以Monitor?!非要用户去买cy3240,cy3240要70多美元啊!
7. CY的用户开发工具规划怎么是这样?!

网友A:
这么多品种只用过MiniProg

还有一个Monitor是3215是仿真器,不太结实,目前基本都是build后直接用MiniProg烧写,建议去问问CY代理商,看有什么合适用的工具

网友B:
工具

你说的这些都是CYPRESS的一些,开发工具,miniprog只能烧录和供5V电,I2C Bridge可以烧录(要看软件版本)和监控。cy3215贵,而且不好用,要有特殊的仿真头,默认配置的仿真头好像是29666还是什么其他的,有点忘了。至于firsttouch那个东西基本上都不用,呵呵!!现在我基本上都是用i2c bridge,比较好用,但是有一些片子不能用它来烧录,所以最好还配上一个miniprog比较保险。

网友C:
浅见

Firsttouch当初的规划是做演示用的,可以演示Capsense, proximity, 温度传感器,光线传感器的几个功能,也可以做些小改动.通过FTPC烧录,这个kit以评估功能,熟悉产品为主;
I2C-USB就是以monitor 为主,从硬件角度来开,就是USB转I2C interface;
Mini-Prog 就是编程器,烧录功能,没其他的功能;
CY3215 ICE是仿真器,这个比较贵,是仿真用的,可以看到Psoc内部的寄存器,可以单步调试,设置断点等.一般是在一个全新的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才用.一般的项目修修改该的话,直接就用Mini-prog烧写,用I2C-USB 做monito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