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编程问题

楼主(2009-03-07):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7195954897.jpg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7195550456.jpg为什么我打开工程时总是显示如下信息而打不开,请各位指教,重装也一样,
如果重装系统后就可以。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试试

一是要查一下你是否安装的杀毒软件的影响,建议先卸载杀毒软件试试,尤其是瑞星2009这类东西专门拦截PSOC desinger5.0,毛病类似。
二是看看你的IE版本是否是很旧,曾经发现低于6.0的版本出过类似问题,当时装的都是PSOC designer4.4。

网友B:
我也出现过,卸了瑞星就完事,而且速度也快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