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da的输出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9-03-08):
我用了两个da
一个从p3出
一个从p5出
为什么两个输出不一样
而且p5输出还不稳定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芯片是24还是27或29系列

一般不出这个问题,你描述一下DA9,还是DA8,详细一点,或者贴出相关代码设置大家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