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alidCompilerLicense.txt???

楼主(2009-03-09):
使用desiner5.0,如果自己新建项目可以进行编译以及编程。
但是使用别人建好的项目,则出现错误

!E E:CapSenseCapSense oolsInvalidCompilerLicense.txt(0): ...Operation terminated. Compiler License invalid or not accessible

什么原因啊?是不是修改或者删除项目里的一些文件来修正?
请版主指正,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编译器问题

在PSoC Designer中选择project-setting-build-compiler,

选择HI-TECH或者IMAGECRAFT试一下.......

楼主:
ok,谢谢啦

ok,谢谢啦

网友B:
楼主是怎么弄好的?

楼主是怎么弄好的,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楼主:
按照2楼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
编译器

pd5.0用起来很麻烦!!哎,还是喜欢pd44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