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引脚电平

楼主(2009-03-09):
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想改变一个引脚的电平,希望大家指点。最好能有程序。

网友A:
是3.3V还是5V逻辑吗?

最好描述清晰些

楼主:
回2楼

是5V的,我想在timer中改变引脚的电平来驱动后续电路。

网友A:
是不是在TIMER中断中加个变换某个I/O电平

楼主:
回4楼

是的,怎么加这个函数呢?

网友A:
就这么加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_1_ISR
void TIMER_1_ISR(void)
{
  //加个I/O口 电平变换程序

}

网友A:
详细些如下

步骤1.放好timer模块
步骤2.设置好tiemr相关内容
步骤3.bulild一下
步骤4.在Timer8_1INT.asm加如跳转语句
步骤5.在程序中写你中断处理函数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_1_ISR
void TIMER_1_ISR(void)
{
  //加个I/O口 电平变换程序

}

网友B:
很专业

楼上的人很专业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