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解决方**

楼主(2009-03-11):
如果打不开PSOC DESIGNER5.0
或打开后显示object error
或者类型不匹配
或IE错误之类的
........
解决方法先查看一下电脑上是否装了rising(瑞星杀毒),先卸载瑞星再测试
建议在目前安装PSOC DESIGNER5.0时先卸掉瑞星

网友A:

如果在瑞星的信任list里将PD 加上 是不是会解决问题呢? 我没用过瑞星, 有没有人瑞星用的比较熟试一下?

楼主:
实验过暂时无效,目前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楼上的大侠

你是如何试的呢, 有没有瑞星软件用法的详细的介绍?

楼主:
那要再安上瑞星看看啦,反正是让院里的孩子帮忙想办法

呵呵,喝多了不记得怎么办的,反正没放醋和香油,不好吃.
还有我的labview也被瑞星拦截了打开也报错,没法,紫光一些部门也是要求不让安装瑞星,不知是何原因,^_^,估计瑞星看家看得太牢以至于主人也被拒之门外.

网友B:
解决办法

目前的解决办法是:
1. 如果安装了Rising Antivirus请执行下列操作:
"开始">"运行">输入
regsvr32 /u "C:Program FilesRisingRav avscrch.dll"

2. 如果安装了Rising Internet Security请执行下列操作:
"开始">"运行">输入
regsvr32 /u "C:Program FilesRisingRIS avscrch.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