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求助 谢谢

楼主(2009-03-12):
C8051, ov, hm, AD, os
#include "C8051F020.inc"

ORG 0000H
AJMP START

START:
MOV XBR0,#00000100B
MOV XBR1,#11100000B
MOV XBR2,#11000000B
CLR EA
MOV WDTCN,#0DEH
MOV WDTCN,#0ADH
SETB EA
MOV P0MDOUT,#0FFH

FASONG:
MOV OSCXCN,#67H
LCALL YS
KK:
MOV A,OSCXCN
JNB ACC.7,KK
MOV OSCICN,#08H

MOV SADDR0,#90H
MOV SADEN0,#0FFH
MOV CKCON ,#0010000B;                      // 定时器用SYSCLK作基准时间
MOV PCON ,#80H
MOV SCON0,#01000000B                    ;方式1
MOV RCAP2H,#0FFH
MOV RCAP2L,#0B8H
MOV TL2,#0B8H
MOV TH2,#0FFH
MOV T2CON,#00110100B               ;
SETB P2.2
SETB P2.1
           ;
MOV A,#01H
MOV SBUF0,A
JNB TI,$
CLR TI

这是我调试用的一个串口的程序,用PC的串口调试工具接受
可收到的数是不正确的,我个人觉得是波特率或交叉那设置的
不对,但实在不知道是哪出错了,请各位帮我找一下可以吗(我现在就会汇编。。。。。。)

网友A:
呵呵,兄弟你到新华龙的论坛里看看,没准能帮你

51我都猴年没用了,不好意思

网友B:
RE

你调试的时候应该把看门狗关掉,然后调试,你的波特率选择与PC的是一致吗?

网友C:
你还是用C吧,汇编太难的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