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PSOC单片机内部资源实现硬件保护?

楼主(2009-03-16):
   我的方案是采用CY8C29466,当输出电压超过设定值时,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经过一个数字缓冲器(digital buf模块)然后与内部的6路8位的PWM输出信号进行相与,从而达到实现硬件保护
   我本来是想采用软件中断的,但看过中文培训模块里直流无刷电机的电流保护是采用这种方法的,所以想试一下,但发现只能相邻的行输出网络才能相与,如果是只有2个PWM模块我倒可以实现,但要6个PWM输出信号都与比较器输出信号进行相与,我就不知有什么方法通过LUT可以把他们按照要求互联起来了,如有明白的兄弟请帮我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确实数量多了点,可否这么试试

兄弟,你可否尝试一下用比较器输出端控制8个PWM使能端,每个使能端都可选择到比较器输出端上

楼主:
谢谢!

哈哈,还是斑竹功力深厚,佩服!我先去试试看

楼主:
试过了

呵呵,斑竹,此法有个缺陷,就是当使能端复位时,PWM输出不一定全是低电平,资料里有这样的说明:A high input enables continuous count, while a low enable disables count without resetting the counter. The output is not affected by the state of the enable input signal.

网友A:
我晚上测试了一下,包括用DigBuf的办法,都没实现

我还是建议你拿两片74HC08的与门芯片搭接没准是最简单的方法,只要把比较器输出信号输出到I/O口上即可

已经请高人帮咱们忙了,但愿能给咱们出高招

楼主:
谢谢!

呵呵,非常谢谢!我还是采用软件中断关闭PWM的办法,只要安全范围设宽一点就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