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求PSoC的高手帮助~~

楼主(2009-03-16):
小女子最近刚刚接触PSoC~~看书和做基础实验还是感到很茫然...对于研究的课题一点头绪都找不到...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万分感谢~~~
我研究的课题名称是:基于PSoC的棋类比赛计时器
题目要求:
(1)能够实现电子表功能,具有时、分、秒显示,且可预置。
(2)两个同样的“电子表”可以通过连线,方便的实现棋类比赛计时器,具有如下功能:
① 具有置数、(加、减)计数、清零和保持功能;
② 具有读秒音效提示功能;
③ 具有超时判负功能;

网友A:
兄弟用PSOC做这些功能可有点浪费

PSOC优势大概不在这些,不是不能做,更多时我们设计系统的原则在于能,适,优三点,直言

楼主:
毕业设计呀。。必须要做:(

这个我的毕业设计题目。。。一定要做的。。。会的高手指点下吧。。。对于我来说好难啊。。{{{(>_<)}}}

网友B:
乱说两句

个人任务就是PSOC的可编程硬件部分做一个计时器带显示译码的功能,对处理器这边的接口应该是预置数端、职数信号、复位信号、暂停信号、加减控制信号。
我乱说的O(∩_∩)O哈!

网友C:
本科毕业设计

哪个学校的?找个cypress的3210的板子就可以省掉硬件。

楼主:
软件部分怎么弄呀?

硬件可以先不考虑。。。怎么能在实验箱上实现这些功能呢?

网友C:
推荐cy8c22545

网友D:
你的实验箱是什么样的?

网友E:
你可以出点钱让别人帮你弄啊

网友F:
给钱我,我包搞定

我编的源代码,是不会给你的,你自己编,帮你调通。yang@vox-tech.com

网友E:
我编的源代码,是不会给你的 - 过分了点

人家是做毕业设计的,你赚钱也不找个好对象。

网友G:
俺觉得已经比较厚道了。。。

你自己编,帮你调通。yang@vox-tech.com

网友F:
还有个前提是在深圳,否则也不好弄,费用方面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