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问题求救~~~~

楼主(2009-03-17):
我发现一个问题,同样的程序,用I2C输出结果,HI-TECH编出的烧录文件比IMAGECRAFT编出的烧录文件,烧录到IC后,用CY的I2C to USB(3240)看结果,发现 HI-TECH的感觉要慢很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说明:我安装完HI-TECH后没有对起做任何的设定.

网友A:
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正式用HI-TECH版

用过,这HI-TECH把我在IMAGECRAFT下编译的部分算法死活就是不能正常执行,要不就报一些莫名奇妙的错误,在IMAGECRAFT又正常的,建议楼上看一下hex码大小信息差别大否,把相关编译显示信息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谢谢ni_labview

我写的这个程序就是执行的结果有差异,用I2C感觉程序执行的很慢.
HI的结果:
Linking..

HI-TECH C COMPILER (Cypress PSOC) Lite  V9.61PL1

Copyright (C) 1984-2008 HI-TECH SOFTWARE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15ABh (  5547) of  2000h bytes   ( 67.7%)

    Data space           used   144h (   324) of   200h bytes   ( 63.3%)

Comparative memory usage (excludes absolute areas and stack variables)

    ROM used:  5223 bytes

    RAM used:   262 bytes

HI-TECH C PRO compiler averages 40% less code than this Lite mode

PRO may reduce your program size by 1142 bytes

To evaluate HI-TECH C PRO please visit http://cypress.htsoft.com/portal/convert

TouchPadTest - 0 error(s) 1 warning(s) 11:57:07

IMAGECRAFT的结果如下:

symbol EzI2Cs_1_Stop is unused
symbol EzI2Cs_1_DisableInt is unused
123 bytes unused code deleted
4519 bytes before Code Compression, 4257 after. 3% reduction.
  ROM 62% full. 4882 bytes used (does not include absolute areas).
  RAM 75% full. 277 bytes used (does not include stack usage).
idata dump at output/fkt.idata

TouchPadTest - 0 error(s) 0 warning(s) 12:00:07

因为IMAGECRAFT用的比较熟,所以知道怎么设定,我推测HI-TECH是不是不太熟悉,没有设定好导致的?

网友A:
我会把这个问题转到CYPRESS的AE那里,请他们帮忙

楼主:
十分感谢ni_labview

那我在线等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