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5.0里自定义的头文件仿真里无法中断

楼主(2009-03-19):
     为什么在PD5.0里仿真时无法加入中断标记?在main.c里就可以,还有在头文件里步进也没法看到黄色的运行光标?

网友A:
我很久没有仿真器用了,把你到的问题贴个图看看

您贴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无法设置断点

在main.c里可以设置断点,在包含的头文件如function.h里无法设置断点。

网友B:
目前没有解决办法

.h应该没有操作语句,只有声明信息。即不会按句转成汇编代码。是无法设置断点的。

楼主:
P4.4里是可以的

  在P4.4里是可以设置断点的,我的.h文件是我自定义的,有操作语句的。

网友B:
建议改CODE

在.h文件中有操作语句是不合适的, .h文件可能会在你的project中被调用调用任何多次,所以在.h文件中没有一个确定的点可以设置为断点.还是建议你在可能的情况下改一下你的cod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