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烧写器

楼主(2009-03-20):
我的miniprog突然不能用了,插上USB去以后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并且miniprog上没有一个灯亮,那位大侠给指点一下,谢啦!

网友A:
你换一个USB连接线 试试!

我也遇到过,你换一个USB连接线 试试!

网友B:
卸载再重新装载驱动程序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