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VENDOR命令

楼主(2009-03-26):
大家好!请问PSOC里面USB的VENDOR命令是如何加进去的啊?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我目前正用CY7C63系列芯片开发一个USB接口设备,在实现双向通讯时,遇到点麻烦,我所说的USB的Vendor Specific Requests 即HOST应用程序能通过CY7C63的Endpoint 0发送自定义的命令从而控制device。我摸索了几天,似乎是要通PSOC设置实现的,我也阅读了一些CYPRESS提供的PDF文档,但还是不是太明白,希望能给些指导性的意见,谢谢!

网友A:
CY7C63是USB类的芯片,楼上可否描述更详细些

网友B:
CY63 系列的可能不支持VENDOR

常见的 CY7C63723
       CY7C63813  这两个片子都是低速的USB ,目前只支持中断传输。
       VENDOR 功能我是没有试成功

       不过你的问题是可以通过 setup 包实现,或者使用 OUT EndPoint 实现。

       建议你看看键盘的源码。

       事实上,用SetReport 是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