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希望新一代PSOC能开放更多运放资源,就为这个

楼主(2009-03-27):
控制里太需要了

网友A:
呵呵,如果能这样的话

并且这些参数是可以平滑切换的,那的确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A:
其实,PSOC的运放是可以实现比例放大器的

将AGND路由到芯片引脚,再使用差动放大器的模拟输出,即可实现一个电压输出型的比例调节器。

楼主:
楼上所说我实验过,就是有点浪费资源

关键是一个PID控制模块简单只需一个或两个运放,PSOC目前实现比例尚可,要加个I或D就不好办了

网友B:
再加一个模拟模块不就可以实现I或D了吗?!

PSoC的模拟模块可以做I和D。PSoC的模拟模块常常许多用户白白浪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