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etouch不见了

楼主(2009-03-31):
CY PD5.0 SP3里面怎么没有truetouch芯片了?

网友A:
不支持

在psoc designer5.0 sp3 不支持truetouch芯片. 需要一个特定版本的PD支持.

网友B(2009-10-14):
"在psoc designer5.0 sp3 不支持truetouch芯片. 需要一个特定版本的PD支持."请教高手是使用什么插件?

网友A:
这个要联系当地cypress 的sales.

网友C:
是软件问题吗
找sales有用吗

网友A:
是软件问题, 如果想要可以问问cypress的sales有没有带支持truetouch的PSoC Designer光盘卖.

网友D:
这个应当是软件问题

网友E:
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