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请教大家,为什么我在那个MultiChart图形调试工具的发送程序开始前,加了一个LED翻转的函数,就发送不了数据啊???不要那个函数得时候,可以顺利的发送数据的,程序如下:
//-----------------------------------------------------------------
// C main line
//-------------------------------------------------------------------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include "TX8SW.h"

void main()
{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M8C_EnableGInt;

  LED_1_Start() ;
  LED_1_Off() ;
  LED_2_Start() ;
  LED_2_Off() ;

  CSD_1_Start();
  CSD_1_SetDefaultFingerThresholds();
  CSD_1_InitializeBaselines();

  TX8SW_Start();

  while (1) {
    CSD_1_ScanAllSensors();
    CSD_1_UpdateAllBaselines();

    LED_1_Invert() ;

    TX8SW_PutCRLF();
    TX8SW_Write((char*)CSD_1_waSnsResult),CSD_1_TotalSensorCount*2);
    TX8SW_Write((char*)C1_waSnsBaseline),CSD_1_TotalSensorCount*2);
    TX8SW_Write((char*)(CSD_1_waSnsDiff), CSD_1_TotalSensorCount*2);

    TX8SW_PutChar(0);
    TX8SW_PutChar((CHAR)0xFF);
    TX8SW_PutChar((CHAR)0xFF);
  }

网友A:
把LED_1放在其他口上看看

如果你的TXD在P1口的某个上,你就把LED_1放在P2的某个口上或其他口上先看看

楼主:
感谢ni_labview

感谢ni_labview,问题的确出在引脚分配上,不过能否请ni_labview解释一下问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哈哈,这是个小孩没娘,说来话长的问题

可以先看论坛中关于I/O的问题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