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INC不能启动

楼主(2009-04-02):
    在cy8c24533中,ADCINC不能启动,ADCINC_1_fIsDataAvailable(void);函数返回值始终是0,ADCINC 配置是12bit unsigned date clock=1.5M。

网友A:
能否贴个最简单的工程代码让大家看看

网友B:
看看 全局中断是否打开?

   M8C_EnableGInt;
一定要在 ADC 启动前调用,否则 可能会出现你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是AnalogColumn_clock_1和ADCINC的DATE CLOCK不一致,是自己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