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赞cypress,结贴

楼主(2009-04-03):
最近用赛普拉斯的芯片做一个项目,出现大量低级错误。对于这种低级错误,大家一定要声讨。

芯片:cy7c63813

平台:psoc designer

1,   使用到一个定时器,代理商提供一个pitimer的例子,demo code 运行正常,于是把它用到模拟串口上面,发现老接收不到数据。初时以为是程序问题,一直在分析,结果最后发现,在datasheet一个隐蔽的角落发现原来是它的pitimer不能赋初值,然后翻查它提供的demo code,结果验证果然。

    不明白,作为一个知名的公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低级错误,提供的democode是错的,然后芯片的注意事项也没有明显说明!

2,   程序写好通过后放置了一段时间没理它,到后期,再添加上一些小细节,发现程序居然有莫名的错乱,出现一大堆错误数据,初期怀疑也是程序问题,当时狂晕,第二天就要给领导看。搞半天发现,原来问题出在它的中断上面,它的中断居然还要用汇编在入口写个push a 最后再来一下 pop a,谁想到c的程序还要写汇编,而它所提供的demo code 也是没写的。

    我严重质疑cypress的水平,它跟垃圾公司有什么区别!大家说一下

-----------------------------------------------------------------
    2年后看,cypress的确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提供的支持很8错,尤其是发现其他厂家还有更多更离谱的东西。
    而实际上63813也帮助我完成了技术的一个阶段。3Q,dear cypress!
    怀念那段时光。(不要以为我是cypress的托,我还没那么掉价^_^)

网友A:
我怀疑楼主的水平

CYPRESS 的63813 很好用,至少我个人这么认为,只能说你的水平不够。

这么便宜的USB 芯片 还是FLASH 的 有多少选择?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贬低别人的同时也贬低了.....

网友B:
cypress技术支持不到位

三年前我就开始接触cypress(PSOC),问题到不是他们水平差,是他们的技术支持不到位,很多想用cypress芯片的,都因为技术支持不到位放弃使用cypress公司的芯片.楼主还是好好看cypress芯片质料.

楼主:
致2楼

像你这种装B的人我见多了。以为人家发个贴就可以踩。

我的回复是当你自己亲自试试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楼主:
致3楼

datasheet 看了又要再看,才能看得清楚,总感觉不爽。

网友C:
yes24有些偏激了:个人观点

每家公司的产品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而且您的问题从某个角度看也说明您看手册不仔细。
不要骂我哦,如果你觉得不爽就当我没说。

网友D:
楼主的确有点偏激

不管用什么芯片,首先应该看datasheet,就算是官方给你的程序,作为一个严谨的工程师也不可能拿来就用。
CY还是很不错了,这么多中文培训视频,要获得技术支持,哪个公司会一点一点指导你?何况CY的技术支持这么多途径。

楼主:
我当时找代理商的FAE请教,她跟我说她不清楚

楼主:
这是那个pitimer说明的datasheet截图

全文没有一个字提过这个piter的定时器是不可写的,只有在寄存器那里有个r表示只读。 各位xdjm凭良心说话,如果你在2天之内要调好程序,你能怎么看这个datasheet,你不用人家的demo code你能怎么办,过后,你能不能不鄙视 cypress!至少也要骂那个写demo code 的烂人

网友E:
我爱用cypress的东西

我爱用cypress的东西,就是因为技术门槛高,不流行,BUG多。这样的话做的东西不容易被人仿,保密性强。

网友F:
说的偏激了

每个IC都有他的特点,不能一点盖面的,CY芯片感觉不错,技术支持比较好了,我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G:
看来,lz还是有知音的哦

网友G:
nnd,偶现在做的也是63813,顶一个

网友H(2010-06-21):
是啊,你不能遇到那么点事就乱说这么多!

网友I:
是啊,说话一点都不负责任!!!

网友J:
那个确实不是技术支持热线,但是我打那个电话,然后叫她转技术支持,她就转过去的。什么叫乱说,什么叫中国这边没有技术支持?
你不知道连艾睿都有cypress产品的技术支持么?没有技术支持是一个很光荣还是说cypress ...
引用 网友K:
Cypress 中国这边目前没有通过电话的技术支持,但是有在线的技术支持。cypress.com ->design support -> technical support
版里好像有人说(忘了是不是你)用自己的账号创建新case的时候有问题

另外你可以把你的实际的技术问题发到这里,大家讨论下,没准就可以解决

网友L:
最近用赛普拉斯的芯片做一个项目,出现大量低级错误。对于这种低级错误,大家一定要声讨。
到底是谁的低级错误呢? Datasheet上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M:
:shutup:这贴一定会火

网友N:
我觉得一般都是有点问题的就出来blabla的说,用得好的很少出来说很好

网友O:
刚刚接触,感觉很不错啊

网友P:
是啊,好多人推荐

网友Q:
我觉得一般都是有点问题的就出来blabla的说,用得好的很少出来说很好
引用 网友N:
太对了,这样会误导人的

网友R:
我把这个帖子下沉了,因为1.这个2009年的老贴。2.这是楼主在这个论坛发的唯一一个帖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寻求坛子里朋友的帮助,而是发了一对牢骚,内容好像对我们新人也没什么帮助。3.绝大部分朋友对楼主持反对意见。

这个论坛是技术论坛,希望对渴求知识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S(2010-09-10):
SB一个,自己能力不足,怪赛普拉斯,你这种250简直是本论坛的耻辱,在**时期,你肯定会害死好多人,这么点事情就声讨。即使有点小错误,给他提意见就行了,还要声讨,如果出现大量低级错误,肯定是你这个250的原因!

网友S:
我支持赛普拉斯

网友T:
怎么又挖出这贴了,看到楼主说的话就恶心

网友U:
对啊,建议版主下沉,看着恼火

楼主(2011-02-12):
我是作者,现在回过头看,cypress的确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提供的支持很8错,尤其是发现其他厂家还有更多更离谱的东西。
    而实际上63813也帮助我完成了技术的一个阶段。3Q,dear cypress!

网友V(2011-06-11):
请问楼主还有pitimer的例子吗 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中断不会用啊 帮帮忙吧 在官网上没有找到范例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