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210评估版上使用29466的问题,先谢谢各位~~

楼主(2009-04-04):
LCD, CD, ST, IO, os
请问各位调用lcd字符串打印函数

char str[ ] = "User Module";
LCD_Start();
LCD_Position(0,4);
LCD_PrCString("PsoC LCD");
LCD_Position(1,2);
LCD_PrString(str);

试了不下20次,函数输入没错误~~

已经生成.hex文件,烧到片里,为什么从ram输出的就是显示不出来,换了各种方法,哪位大哥可以帮帮忙啊~~

网友A:
代码没什么问题,看看工程中口的选择是否正确

方便的话不妨发上来你的工程,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工程用最简单的了,就从lcd打印这两句话

楼主:
接上面的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void main()
{BYTE str[ ]="User Module";    // Define "RAM" based string
LCD_1_Start();                    // Initialize LCD hardware
LCD_1_Position(1,2);              // Position cursor @ row 0, col 4
LCD_1_PrCString("PsoC LCD");      // Print a constant "ROM" string
LCD_1_Position(0,4);              // Position cursor @ row 1, col 2
LCD_1_PrString(str);              // Print "RAM" based string.

while(1)
{
;
}
}
这是代码,已经最简到只打印这两句到lcd,而只有PsoC LCD可以显示,迷惑中~~

网友A:
楼主,我刚测试过你的代码没问题,显示正常

液晶显示也是正常的,请再核实一下硬件连接,用示波器看一下口电平正常吗,

请看我的设置

网友A:
楼主,这是我用你的代码实现的照片

网友B:
可能是扳子上的LCD亮度电位器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