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仿真器总是断开连接

楼主(2009-04-07):
  我仿真到boot.asm的下列语句时仿真器总是自动断开了与PD5的连接,不知是什么原因?
 M8C_SetBank1
 mov  reg[OSC_CR0],(SELECT_32K_JUST | PLL_MODE_JUST |SLEEP_TIMER_JUST | CPU_CLOCK_JUST)

问题就出在运行MOV这条指令时仿真器无响应,与PD5的连接就自动断开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此问题俺也碰过,至今未明白

我也碰过这个问题,无果,建议绕开不去追究此问题。
直接绕开,不彷这段,而且我的仿真器早就不用了,3215确实不太结实,爱坏

网友B:
你用的flexcable版本是不是 REV ** 0725?

如果是, 请换一个试一下, 很可能是因为flexcable和ICE CUBE不匹配造成的

楼主:
flexcable版本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楼上说的flexcable版本是什么?

楼主:
flexcable是仿真头吗?

网友B:
如图所示

楼主:
我用的不是这种

我用的是这种。如图

网友B:
还是建议换个flexcable 试一下

网友B:
另外

你所使用的这种pod是老版本的. 确实有这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