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调试slider问题

楼主(2009-04-07):
   我自己制了一块板,有一组滑条,六个传感器,做实验的时候用这一组滑条根据中心位置控制四个LED的熄灭,在不同的位置只有一个LED亮。
   但结果是,有三个LED与想象的一样在工作,但中间的一个LED总是处于熄灭状态,不会亮,请问一下大家这时是什么原因,主要应该调整那些参数??谢谢大家!!!

楼主:
调整slider参数的时候最主要是要调整那些参数

请问调整slider参数最主要有哪些参数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硬件, 焊接问题等

希望这个FAQ对你有帮助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820133963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