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7C68013A

楼主(2009-04-08):
请教XDJM一个问题,用Keil C51编译后的.Hex文件,通过EZ-USB Control Panel的Download Button下载到CY7C68013A中可以正常运行;那通过Hex2bix.exe且用命令C:cypressusbinhex2bix -i -f 0xC2 -o LED.iic LED.hex转化为.iic文件,然后再通过EZ-USB Control Panel的EEPROM Button下载到EEPROM中却无法正常运行。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才能正常运行?一般把调试好的.Hex文件通过什么方式放到EEPROM中才能正常运行?谢谢!

网友A:
LZ,是不是用了CY7C68013A的开发板

LZ,是不是用了CY7C68013A的开发板 CY3684,

好像有large EEPROM和small EEPROM的选择!

楼主:
你能说具体点吗?

是的,是用的CY3684,你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搞定了

搞定了,是程序根本就没烧进去,烧录OK后,运行还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