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PROME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9-04-10):
27443的RAM只有256BYTE加一个EEPROM模块后,DATA SPACE(在5.0下HI-TICH编译器)会超过100%,EEPROM不能正常读写.而用IMAGECRAFT编译器烧写后能EEPROM能正常读写,,但断电后上电程序没有运行..包初始化.......求助...各位前辈能不能把使用EEPROM的一些心得说说呢...希望问题能尽快的搞定

网友A:
看看

27443我没有用过,其他倒用了不少,你的eeprom很大吗?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放到flash里面比较好,如果可以的话,其他片子都有选择放在ram或者rom里的。cy的ic虽然标着ram256byte,可是通常系统会为ic本身预留一些byte作为本身堆栈使用,所以如果你占用了过多的ram,肯定会有影响的。

楼主:
要怎么做呢

谢谢楼上的,不是很大的EEPROM...怎么才能放到ROM中去呢....如果掉电什么的,.数据是不是能保存呢...具体怎么做...

现在我的EEPROM可以工作了.而且也没有死机现象..但对于初学者.的确可能很难发现这个问题.....去掉#include<eeprom.h>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