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IO驱动问题及CapSense调试疑惑

楼主(2009-04-13):
用CY8C24794调试DS1302,发现在作为输入输出管脚的时候,输入总是有点不正确,采用读数时配置为高阻态,写数时配置为Strong类型,依然不能正常驱动芯片,难道PSoC不能作为正常的IO操作吗,还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做了一个CapSense的按键电路,调试Rb阻值大小,baseline会变化,但是无论是否触摸都没有效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高手就以上问题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楼主操作I/O时要多看看坛内有关

PSOC的I/O口有个“影子寄存器”,操作不好容出毛病,建议楼主读一下版内有关I/O的帖子。
另外,改变I/O口的输入输出状态要看它的DM0,DM1,DM2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
具体可参考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pdf

CapSense的按键问题大家帮忙看看,我很少用CapSense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