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规划下CY24423A的资源分配

楼主(2009-04-14):
现在用CY7C24423A做产品,需要实现以下功能:

1路60~100KHz 对称PWM输出(最好有死区,占空比固定50%),
1路  60Hz    对称PWM输出(必须有死区,且占空比可调),
3位八段数码管显示,
3~4路ADC输入,
4~5路数字量输出。

设计时发现24423的资源很有限,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这样的需求该如何分配内部模块才合理么?

网友A:
我算数字资源怎么也有点紧张

AD怎么也占一个数字模块,60~100KHZ带死区至少占两个模块,60HZ带死区也将占两个模块,估计不够,24423只有4个数字模块,动态配置也没什么好方法

楼主:
还有4路ADC

100KHz的实在不行还可以不带死区勉强先用着,省出1个数字模块。

4路ADC也不知道怎么搞,现在只能用最差劲的SAR6,可是只有1路输入,而且精度也太超低。

数码管显示大家是自己编代码做还是用PSoc的模块啊?

现在感觉所谓PSoc资源丰富有点扯淡,一大堆看似好用的功能其实都用不了,说实话相同价位下连STC都不如。

网友A:
放一个AMUX4和一个PGA,再加一个ADCINC即可实现四路AD

AD可以选只需一个数字和一个模拟模块的的即可

网友A:
我简单画了这个你看看是否有帮助

但注意两个PWM输入时钟你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VC2,或VC3并调节大小,VC2可选范围1-16,VC3范围是1-256,分频系数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693748482.rar

楼主:
恩,真是多谢N兄,我刚拿到CY3210的板子,接触PSOC是这个月才开始的事,因为项目选的是CY24423,没有办法更改硬件方案,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楼主:
ADC的PWM输出?

看见“ADCINC”的配置里头居然有个“PWM output”,
是不是可以用来产生PWM输出?

网友A:
ADC的PWM输出是能输出,但没用过,我给你问问AE哥哥

实在不够建议你用27443替代,管脚兼容

楼主:
太贵了

27443都要差不多20块了,根本不可能接受,
实在不行就只有考虑换成瑞萨的片子了。

楼主:
超过10块就完全不会考虑CYPRESS

如果单颗MCU的价格超过了10块,就直接用ARM搞定了,
完全不用在这里折腾单片机,累个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