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各位前辈关于PSOC仪表放大器查分增益异常的问题

楼主(2009-04-17):
芯片:CY8C27443
模块:INSAMP,3运放结构
列时钟:500Khz或者1MHz
共模输出:无
VDD=5.2V

以P03,P04作为差分输入,运放的输出路由到ABUS1上,测试结果如下:
序号 差分增益   转换增益    实测总增益   输出范围电压V  结论
1     48          1.938      3.799        2.997~4.820   极度偏小
2     2           1.5        1.989        3.77~5.01     偏小
3     1           1.5        1.496        3.336~4.417   正确
4     1           1.938      1.937        3.338~4.578   正确

以上测试的最大输出电压均在4.5V以下。
从上述数据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结论:在差分增益为1.0的情况下,两次测量总增益与转换增益一样,但是一旦差分增益大于1,则就出现总增益急剧缩小的情况。

能请大家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方便的话把基本的project发上来大家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