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翻译一下

楼主(2009-04-20):
ST, USB, TI, se, TE
The ‘connect state’ of EZ-USB is controlled by a register bit called DISCON (USBCS.3), which defaults to 0, or ‘connected’. This default may be overridden by setting the DISCON bit in the
EEPROM configuration byte to 1, which allows the EZ-USB to come up ‘disconnected’. The EZ-USB core sees that this DISCON bit is set, and sets the USBCS.3 bit before the CPU is taken out of reset.
The DISCON bit in the EEPROM configuration byte cannot be used to instruct the EZ-USB to connect
to the USB bus.

网友A:
译文

ez-usb的‘connect state’ 由一个DISCON 的寄存器控制,它默认是0,或连接。 但这个默认值会被EEPROM 里面的DISCON 这个位影响变无效。

EZ-USB core在discon置位后,会在cpu被复位钱置位usbcs。3这个位,DISCON 不能用来指名EZ-USB 是否连接到us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