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怎样降低PSOC的功耗?

楼主(2009-04-21):
这几天做了一个蓄电池充放电的项目,用了两个PWM8模块,1个ADCINC模块和1个TIMER8模块,启动两个PWM8模块在时,PSOC的输入电流是50mA,电压是5V;所有的模块都工作大功率HIGHPOWER模式下,PSOC的功耗偏大,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A:
一般能用LOWPOWER模式尽量用

另外,在速度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降低CPU_Clock,CPU频率降下来抗干扰个人觉得抗干扰性能略好,同时耗电也减少。
另外话题,楼主放电器如果是开关类放电可能不是最佳选择,个人建议

楼主:
开关类放电是?

开关类放电是?
我们的拓扑结构是ADC+PWM+半桥驱动电路实现充电电流和电压的控制,LOWPOWER模式还没有用过,一会试试,CPU频率降到多少合适呢?

网友A:
Syclk/4我觉得你的系统就够用,6M就行,能低就低

楼主:
昨天调试了一下,功耗略有改善

昨天选择5.0V,6M的时钟,系统功耗降低了10mA,现在的功耗是5.0V,40mA.主要的功耗在2个PWM模块上,不知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正在研究

PWM恐怕要降不下来

楼主:
小受打击

看了psocdeveloper.com上回复的帖子“To be honest, for any application in which battery life is a key factor, I would not use a PSOC. ”有点受打击了,仔细想想,在效率要求较高的应用上,PSOC的确没有优势,期待CY能在功耗上下些功夫,降低功耗。

网友B:
cy功耗是个大问题啊

难度的,也一直在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