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中pwm产生三相正弦波问题

楼主(2009-04-23):
有谁研究过psoc中pwm吗,我目前做了个用pwm模块产生三相正弦波的程序,也想用其中LPF做滤波,发现问题,想请教下大家,还有cypress中的例子AN2157就是个利用PWM产生三相正弦波的,但我仿照配置,发现波出不来,谁能帮忙解决下

网友A: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psoc 计数器仅缓存period register, compare register不会被缓存, 在运行过程中如果有些细节没考虑到就改变compare register 会在输出产生glitches, 如果你的 PWM frequency 较低, 你可以参照AN2141和AN2157,如果较高,例如大于10kHz, 你可以试着使用deadband module 和通过改变dead time 调整输出占空比.

网友A:
是的加PGA会有帮助

cypress 有不少 lpf的文档, 你搜搜, 我email-yuxyoo@yahoo.com.cn, 我是新手,还望多多指教啊

网友B:
你需要这样

你要选用BPF(不是LPF)!你的时钟需计数器与滤波器同步!你还需考虑三相间的相位调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