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PSoC的中断产生的pending无法清楚问题

楼主(2009-04-24):
PSOC, pen, AN, os, se
在关掉中断后,
and reg[INT_MSK0],0xdd               ; close int0,1
过一段时间重新打开中断前,已经pending了中断(INTCLR=0x02),只是因为关闭INT_MASK所以没有产生中断;所以在打开INT_MASK前需要clr INT_CLR,
and  reg[INT_CLR0],0xfd             ;  clr   int0,

但是却意外地发现程序自动运行后,INT_CLR的bit1,就是清不掉,手动执行就可以 ,各位,请问是怎么回事,是PSoC的bug还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你看看 trm 对你有没有提示?

我没看太明白, 你看看trm 13.2.75 INT_CLR0
http://www.cypress.com/?rID=3208

网友B:
可以试试直接赋值

mov reg[INT_CR0),0x00
或:
mov A,reg][INT_CR0]
and A,0xfd
mov reg[INT_CR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