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中LPF和PGA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09-04-26):
我想使用PSoc内部LPF滤波,但发现滤波后幅度削减的很厉害,大概减少到百分之一,所以想到使用PGA放大,但好像PGA放大有一定范围,很容易就失真了,请教大家和各位版主,LPF,PGA使用问题

网友A:
我是这么想的

“发现滤波后幅度削减的很厉害,大概减少到百分之一”这个我个人感觉滤波器使用上可能出了问题。
可否把你的信号类型说明一下,方便的话贴个最简单的project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LPF设置问题

我用信号发生器做了几次试验,用的是不同频率的正弦波信号,发现基本上削减都很大,test程序很简单就是启动一个LPF模块,连线应该也没有问题,版主如果可以,能否给个联系方式,我把我的project发给你,帮我看看。
因为我通过pwm产生的正弦波,想用内部LPF滤波,所以发现了以上问题

网友A:
ni_labview@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