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09-04-27):
各位好:
   关于CY827543比较器模块与CMPPRG模块配置问题,我在程序中遇到了如下的问题,麻烦各位帮忙解决下,我的思路如下:
   1、比较器模块的input选择外部模拟输入管脚P0_7,LowLimit选取放置于ASC10与ASD20位置的数模转换器DAC9的输出;
   2、 将比较器的CompBus连接至PWMDB的kill端;
   3、 DAC9写入固定的值,外面手动调节P0_7的电压;
   4、当V(P0_7)>V(DAC9)时【V(DAC9)为经过换算后的比较器的阈值】,比较器输出1,即kill=1(我配置的是kill=1时,PWMDB无输出),此时PWMDB应该没有波形输出,实验结果PWMDB模块仍有脉冲输出
  找了CYPRESS的技术支持,没有解决此问题
    哪位如果有什么办法,我的邮箱jiangyanfei_0419@163.com,多谢了

网友A:
讨论下

你这个东西步骤有几个,我认为还是先采用排除法吧,把问题先确认在某一个环节上,不过我估计你也做过这步了,既然你说kill==1的话就不输出pwm,那么问题往上推就是kill!=1,输入电压是你控制输入的,应该不会错吧,所以只有比较器或者数模转换那里出错了,你确认了这两个模块配置正确吗?我现在没有什么时间,要不还能搭块板子帮你试一下!!

楼主:
多谢lsl36112

谢谢回复!
    其实我也考虑过是否是配置有误,仔细查阅了很多遍这两个模块的datasheet,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能是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需要有人给点拨一下,可否把邮件告知,我将我的做的例程发给您,麻烦您帮我检查下,谢谢了

网友A:
好的

这两个模块我用的都比较少,虽然我是cy方面的AE,不过你可以把东西发给我,我抽时间看一下吧。因为我最近很多事情,呵呵,天天到处跑着赶项目。尽量找时间!!!

cattle5947@126.com

楼主:
谢谢

多谢lsl36112,我马上将例程发给你,希望百忙之中帮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