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Y8C27243的复位状态

楼主(2009-04-27):
由于从未接触过CY8C27243,今天请教大伙一个比较菜的问题。
当CY8C27243经过外部复位后,P0、P1各引脚的状态如何?
是否经过特定时钟过后均进入高祖态?
我看CY8C27243的DATASHEET里就说P1[1:0]两根的状态,现在需要关心的是复位后所有引脚的状态如何?
谢谢诸位大侠!

网友A:
是的

这两个是 ISSP脚,经过8个sleep clock cycles (大约 200 us)后进入高阻态。其他的都是直接进高阻态。

楼主:
谢谢jxin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