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1434穿不透太厚的覆盖物怎么办?

楼主(2009-04-30):
sd, se, ADC, AN, dc
现在遇到一个麻烦的情况,同大家讨论一下,用CY8C21434做触摸板,使用CSD模块,但是现在CSD_1_SetRefValue(1);     CSD_1_SetScanMode(2, 13);还是不行啊,效果特别的差,如果分辨率再大速度就太慢了。有其他的办法解决吗?用CSDADC的模块会好一些吗?

网友A:
同意用CSDADC会好些

网友B:
太厚

你的太厚是有多厚?什么材料?可以试着在cmod电容两端并联一个电阻,至于多大就要自己去试了,这个可以有效改善灵敏度

楼主:
覆盖物是1.2mm的厚度

覆盖物是1.2mm的厚度,但是是做touchpad,菱形的对角线大概是4*4的,当分辨率大于12时速度就太慢,穿透效果不好,所以比较郁闷,CSDADC的模块用的不熟,谢谢你们,2楼,3楼的,我会尝试你们的方法。

网友C:
4*4?? 太小了点八

我做10x10的,大概能穿3.5mm的ABS塑料
总之,这个东西很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