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鼠标有左右滑动条,那么该怎么送值

楼主(2009-05-08):
大虾们:

    我又来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触摸板的上下滑动我可以把值以滚轮的形式送出,那么如果有左右的滑动,这些值又应该以什么形式送出?是鼠标的还是键盘?如果是其中一个,那又是当中的什么值?谢谢!

楼主:
自己顶

我看有个技术文档上这样写:
你也许见过有两个滚轮的鼠标一个是垂直的一个是水平的这种鼠标使用上面介绍的微软Intellimouse数据包格式如果垂直的滚轮向上滚动Z 计数器加1 如果这个滚轮向下滚动Z 计数器减1 这是滚轮的正常操作但是如果水平的滚轮向右滚动Z 计数器增加2 向左滚动Z 计数器减少2 看上去象用一种临时的途径实现了第二个滚轮但是由于放置了两个滚轮所以不可能同时使用这两个滚轮。

那该怎么解决啊,不会真要加键盘吧,不会,又要重新翻译其他代码!!

楼主:
顶上来

还是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左右滚动恐怕要写系统驱动

标准鼠标里可没有此功能,真要做啊,还得自己开发windows等操作系统的驱动。罗技的无线鼠标,有几款就支持左右滚动功能,但同样需要驱动支持。现在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个,本人对这个也感兴趣,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做法?

楼主:
我看到不要驱动的

我看到一个不需要装驱动就可以直接实现左右鼠标的,所以肯定还是有一些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