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接存储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9-05-10):
ADC, dc, AD, SOC, kHz
    小弟菜鸟,想问个关于ADC后存储的问题。
    我要用PSOC做一个语音存储回放系统,麦克风的信号经放大、滤波、ADC后需要存起来,我的采样频率是8000KHZ,大概10S的数据就要有8K的空间了。所以需要接一个外接存储器,但是怎么接怎么设置我不会,呵呵。希望各位大侠能回答的详细点~

网友A:
几种做法(接FLASH)

想节省I/O口用串口ST的串口FLASH,或用华邦25P系列,这两种都是SPI串口,ATMEL公司也有这东西。
三星的NANDFLASH要占用10个左右I/O口,但便宜容量大。
也可以用铁电存储FM系列。

楼主:
谢谢2楼

有所帮助,呵呵 可以去电子市场买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