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对P1_1,在不同时刻进行输入输出切换

楼主(2009-05-11):
怎么解决不同时刻输入输出 切换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

网友A:
兄弟可看按下方法试试

先把P1.1在chip层时改成上拉输出,
bulild一下看看psoccofigtbl.asm文件中PRT1DM0,PRT1DM1,
PRT1DM2,并记下数值。

先把P1.1在chip层时改成输入,

再bulild一下看看psoccofigtbl.asm文件中PRT1DM0,PRT1DM1,
PRT1DM2,并记下数值。

比较两种状态下的PRT1DM0,PRT1DM1,
PRT1DM2数值区别,在程序中直接更改其就完成输出输入切换。

请看如下实例,你会发现从P1.1输出到输入的切换只变化了PRT1DM0

在C程序里PRT1DM0=0X00;  即是输入
         PRT1DM0=0X02;即是输出
余下两个寄存器数值不变
看如下图示

仅供参考,避免误伤其他I/O操作,详见版内有关GPIO的帖子,预防影子寄存器一事。

楼主:
回答很详细,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