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达人 关于PSOC高通滤波器的实现

楼主(2009-05-12):
    我第一次接触PSOC,是我毕设的题目,照着一些书上的低通实现的步骤设计的带通,是不是main.c中要改成BPF2_1_Start(BPF2_1_MEDPOWER);其他的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还有导师给了我一个MiniProg和PSOCEVAL1没有ICE仿真器,是不是只能烧写,不能仿真?
    导师给的片子是CY8C27433 我设置的port2_1输入port0_3输出,板上的排线插口是P00-P07,P10-P17,P20-P27 不知道是怎么对应的,还有VCC应该接哪儿,滤波时的交流信号是从port2_1输入吗?
    不好意思问了这么多,也不知道我措辞是否清楚,请各位达人帮忙解决一下,方便的话能留个QQ,可能聊的时候能说的清楚一些,谢谢。

网友A:
1, 参照bpf的User module Datasheet, 如果仅用一个模块, 还是比较简单的
2,只能每次改好了code在编译烧写
3,可以参照3210的Sch就明白了 http://www.cypress.com/?rID=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