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O IIC

楼主(2009-05-14):
哪位大侠设计过 USB TO IIC的电路? 选择什么型号的芯片?多谢

网友A:
USB TO IIC的电路,网上有的下

楼主可以用CY8C24x94,

可以看看Cypress的CY3240 USBtoI2C调试板子参考。

资料可以从CY网上下,都是免费的 http://www.cypress.com/?rID=3421

说的相当详细地。。。。。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415410502.pdf

网友B:
楼上提供的这个东西不错

我不会写USB上位机驱动,以前只会USBUART模块。

楼主:

哪里有这样的转换板买?我公司的产品要使用这样的转换板

网友C:
代理商有的卖

Cypress的代理商有的卖, 威健,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