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PSOC的前景怎么样?

楼主(2009-05-20):
接触好几个月了,备受折磨,没有了刚看到它时的那些兴奋了,内存小,不能位操作,运算速度慢,模拟模块难以参透~~~~,开始怀疑选择它是否正确?!
其实是自己基础差的表现,做项目不是学校做试验搞学术,细节不吃透,很难!编程不是会个if,while就OK了,更何况这种数模混合编程!PGA,ADC的电气特性大家有研究过吗?(输入输出的限制,参考电压,时钟源的设置,各种功率模式下的性能指标~~),IO口的几种驱动方式了解吗?HI与IM编译同样的程序为什么效果差别那么大呢?还有那高深的中断~~~
所谓的灵活是建立在对它完全的理解上,困难很多,我们不能轻易放弃,本来这行的乐趣就是征服困难,冷静的学吧,大师都还不停的学着更何况我们这些菜鸟呢!!

网友A:
强烈要求cypress在中国多些技术支持

很同意楼主的看法
  PSOC的模拟模块太难搞定了,特别是滤波器这些

网友B:
也很头大

PGA,ADC的电气特性大家有研究过吗?(输入输出的限制,参考电压,时钟源的设置,各种功率模式下的性能指标~~),IO口的几种驱动方式了解吗?HI与IM编译同样的程序为什么效果差别那么大呢?还有那高深的中断~~~
说的太对了 而且想找点这方面的东西都没有的 你说的这些都是我头疼的问题,当然 编译器我只用了一个 没用HI 上面这些除了中断搞得还算明白,其他 晕的要死啊。PGA测输入输出电压,和预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数据手册上的电气特性也看的一头雾水的,管脚的八个驱动根本就没东西提过,当然 我也有怀疑是我基础太差了,但也从侧面说明了PSOC的一些薄弱点,希望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