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744324423的ADC采样跳动问题?

楼主(2009-05-21):
使用24423和27443进行模拟量采集,发现数据跳动厉害而且没有规律,但是有时候又完全正常(不同工程),代码和资源设置都是一样的。

而且使用MUX4以后,感觉切换总不太正常,各通道的数据会串扰,采样值也跳动厉害,真是不明白???

我的主频是24MHz,ADC使用24MHz/8/16 (VC2),MUX4接到 P00、02、04、06,同一个片子里还使用了两个 PWMDB8 模块。

网友A:
把简单的project发个上来看看

楼主:
MUX4切换问题解决

MUX4切换问题解决

原因是:AMUX4的Analog Column mux没有和PGA的Input序号设成一致。

楼主:
又出现了

程序加了一点以后,突然又出现了。

加的部分与ADC完全无关的,而且改回去也不行了,真是郁闷!!!

编译器是 Designed 5。0

楼主:
找到根本原因了

导致数据乱跳的原因是定时器中断周期太短,导致main部分代码操作全局变量是执行出错。

网友B:
请教一下

使用MUX4以后,是不是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采样?我切换channel以后,马上采样,AD值就不对,是不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吗?还是我这边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C(2009-06-23):
如果是Delta-Sigma ADC

要三次采样以后的值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