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触摸扳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要做个带触摸扳功能的产品,感应板的面积差不多要40*50mm.面板厚度约为1.4mm请问cypress有那些型号比较合用.分辨率能做到多少?

网友A:
cypress的CY8C24x94可以做

cypress的CY8C24x94可以做,触摸板是用2个滑条的来实现的,一般200DPI应该不成问题,具体的分辨率,其芯片的CSD模块可以去设置。
呵呵,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B:
分辨率不成问题

   分辨率不成问题,电脑触摸板的分辨率够高吧。

   你要封装小的话用cy8c21434或者cy8c20434都行。

网友C:
cy8c20434开发触摸板效果如何?

请问sum0613:
好多人都推荐使用cy8c21434开发触摸板,用cy8c20434开发触摸板效果如何,与cy8c21434相比有何优点和缺点?支持多厚的覆盖物(比如亚克力塑料)

网友D(2009-06-24):
用cy8c20434开发触摸板layout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