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的浮点运算问题

楼主(2009-05-25):
    最近在调试程序时发现PSOC时的浮点数运算精度不高,如果我有一个数运算出来后结果应为596522346,但经过程序运算出来后的结果为596522368,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提高,我现在用的的HI-TECH的编译器,这个编译器的float型与double型数据长度好像都是一样的?请问这种问题如何来解决。

楼主:
是小数参与运算的

我之前的数据是有小数运算的,小数运算完后就得出这样的结果,数据大了小数我就不要了。

网友A:
这是PSOC运算精度问题,有时算太多了还要溢出

我那时用系统本身的编译器,有时发现用或不用硬件乘法器结果都不一样,也很郁闷,我给你问问CYPRESS哥哥那边

网友B:
psoc是8位MCU没有办法提高这种精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