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芯片的XRES脚用时尽量不要悬空,接个10K电阻拉地

楼主(2009-05-31):
这样干扰复位的机率能减不少,尤其是当编程把XRES脚引出时更要注意

网友A:
试过了

试过了,效果不咋地啊!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请问 XRES脚必须引出吗?

网友A:
依旧照样复位

我用的27443做逆变器,pwm一关断,隔一会芯片就自动复位,但是pwm工作正常后就一直不会出现,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使用外部的独立电源给单片机单独供电,也不会复位。都是用78M05稳压的。

用示波器、万用表测过板上的电源,没有一点跌落或者干扰的迹象,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