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_Select和PLL_Mode在哪里设置?

楼主(2009-06-04):
原来在PSOC Designer4.4 的Global Resources中有32K_Select和PLL_Mode这两个设置项,在5.0中却找不到了。器件是cy8c21534-24pvxi
是不是要自己手动写寄存器的?

楼主:
另求watchdog的使用范例

有没有哪位仁兄用过PSOC的Watchdog,能不能传个简单的项目文件?

网友A:
兄弟我也没找到32K_Select,确实没有

29系列都有,21系列不知为何没这个

网友B:
21xxx系列不支持外部晶振

不能连接外部晶振, 这也是这个芯片相对便宜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