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7C68013A的HID Report Descriptor

楼主(2009-06-24):
1.如果HID Report Descriptor定义OUT数据长度为8Byte,而PC要发的数据只有5Byte,那应该怎么办?FX2能接到这5Byte数据吗?
2.在OUT和IN Repot的第一个字节会加入Repot ID,那这个Repot ID会进入EPOUT/INBUF[0]吗?

楼主:
继续

3.同1,如果FX2只有5Byte,那怎么送给PC呢?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可以通过定义HidD_SetNumInputBuffers来处理

参照
http://www.lvr.com/hidfaq.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