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SOC的模拟输入口负电压输入要小心,一定要钳位

楼主(2009-06-24):
前置电路有正负供电的,例如热电偶放大器或铂电阻放大器一般都是正负供电,如果放大结果进入PSOC的AD一定要注意正负值钳位,尤其是负钳位更是重要,经长期测试发现PSOC的模拟输入I/O对于-0.2V都有些承受不了,29系列不知为何更怕这个,像跟批号也有关。

网友A:
楼主可以再说一下 为什么要钳位, 怎样钳位吗

楼主:
看这个图,供参考,还有别的方法

当PSOC的I/O口输入低过-0.2V时,可能由于片子内部结构或半导体工艺原因容易导致永久性损坏。我设计的产品中就发生过此类问题,开始以为是软件问题,后来发现I/O坏了,图中的TVS也是有必要加的